Kinetis Kxx ARM Cortex - M4锁住了

楼主(2016-07-19):
Kinetis Kxx ARM Cortex - M4锁住了,如何进行解锁呢

网友A:
使用官方提供的软件,擦除flash就可以了。

网友B:
MDK环境用ULINK2解锁Kinetis K60系列芯片:
对于ULINK2、ULINK-ME 和 ULINKpro 调试器, 你必须保证Options For Target — Debug — Settings选项中 Connect 和 Reset Options 项的设置如以下所示:
        Connect项必须设置为under Reset
        Reset项必须设置为HW RESET
保存设置后,尝试重新下载。存储器将会解锁,应用程序将能下载。
以上是KEIL公布的方法,前提是芯片的DEBUG功能没有被禁用。

网友C:
我的板子是自己画的,第一次烧程序就锁了,怎么看是硬件电路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就是debug都进不去啦?

网友D:
利用串口,或者飞思卡尔自己的仿真器,应该可以进去的,然后擦除flash就好了

网友E:
《ARM Cortex-M4自学笔记——基于Kinetis K60》 我记得这本书上面有讲解的,你可以下载这本书看看。

网友F:
网上有解锁办法了,通过jlink,用jlink官方的软件来解锁,需要用一个什么插件来着,忘了。是在IAR环境下的。

网友G:
下载芯片锁死的话,只能换新的片子了吧。

网友H:
网上搜这个文档,Kinetis Kxx Cortex ™-M4 erase all and unsecure 操作说明书,里面有详细的办法。

网友I:
群里有看到一个方法
commander里输入unlock kinetis挺管用的

网友J:
1、首先要确认芯片是不是锁了(之前芯片是正常运行的,后来芯片就不怎么锁),有的硬件电路有问题从前就没有正常运行过,但是报芯片锁了,这种情况有可能解不了,哪是因为硬件电路有问题。
2、芯片的复位按键要板子上电之前按着不动,直到运行完脚本文件后,再放开复位键。
3、解锁MCU芯片需要JLINK V8仿真器的JTAG是正常与芯片接,如果是DBM接口则不行。

网友K:
第一次就锁了,怎么解。。。这个需要解决啊 我已经锁好几片了

楼主(2017-04-25):
引用 网友G:
下载芯片锁死的话,只能换新的片子了吧。

TI的锁死也是可以解锁的,强制解锁。

网友L:
飞思卡尔自己的仿真器,烧写的时候 按下复位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