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信号开关产品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6-07-19):
我们经常会被问到与TI信号开关产品有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有一定的相似性。由于在我们收到的问题中,具有相同答案的问题越来越多,以下的问题列表会越来越长。
1.一个开关的输入可以大于VCC吗?
-这取决于绝对最大额定值表。有时输入具有一个“VCC + 0.5V”的限值,这表示从输入返回VCC的路径上有一个正向传导ESD二极管。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出现高于VCC的输入,除非有一个串联电阻器,将流入输入端的电流限制在IIK或IOK最大钳位电流额定值以下。
-例如,如果输入有一个“-0.5至7V”的限值,那么最大电压不是取决于VCC,由于没有到VCC的二极管,并且输入是过压耐受的,这使你能够有大于VCC的输入。然而,在大多数开关上,凡是大于VCC的输入都要经过衰减。
2.信号开关的最大信号速率或数据速率是多少?
-得出最大信号速率或数据速率的最佳方法就是根据带宽进行估算。TI将开关带宽指定为一个点,在这个点上,输出从标准直流衰减上衰减-3dB。在大多数开关上,数据表或应用报告中会有一个带宽曲线。
要计算这个带宽能够支持的最大数据速率,你可以使用理**式,数据速率 = 2 x 带宽。
在实际使用中,我们建议选择那些带宽比特定数据速率所要求的理论带宽值大的开关,以应对出现在PCB迹线等元件上出现的系统损耗。我们用来选择开关的粗估公式为带宽 = (3/2) x 数据速率,这个带宽将提供足够的裕量。
3.TI模拟/数字开关/复用器是双向的吗?
-是的,所有模拟与数字总线开关都是双向的。
4. 我应该怎样处理未使用的开关输入/输出?
-开关通道输入可以保持悬空,或者端接至GND(这样做可以减少信号反射)。然而,诸如选择引脚、OE引脚,以及其它逻辑输入等开关逻辑输入不应该悬空。缺省情况下,它们应该接至VCC或GND。
5.模拟开关与数字总线开关有什么不同?
-这二者之间没有本质的电气差异。它们之间可以互换使用。“模拟开关”和“数字开关”更多的是指市场细分,而不是技术方面的不同。通常情况下,TI将具有很多信号路径的小位数开关称为“模拟开关”,而将那些包含有大量SPST或SPDT通道的高位数开关称为“数字开关”。
6. TI有没有Vcc = 0V时常闭的开关?
TI的信号开关是固态开关,不过它们借用了机械开关的命名惯例。术语常闭 (NC) 和常开 (NO) 描述了机械开关的正常(未通电)时的物理位置。下面的图显示的是常闭时的1-3路径;当导线物理位置变化,将2-3路径连接在一起时,3-2路径就成为连接路径。
与机械开关不同,固态开关在IC内部没有任何的移动部件。从技术上讲,常闭 (NC) 路径和 (NO) 始终物理连接至内部的TI信号开关。为了“打开”开关,或者将信号路径从一侧连接至另一侧,需要在栅极上施加一个偏置电压,从而使电流能够在漏极与源极之间流动。
我们当前的产品库中只有这种类型的固态信号开关。由于你需要这个偏置电压来创建通道(或“打开”开关),使得电流能够流动,我们所有的器件都需要一个偏置电压才能导电。
我们的产品库中的确有信号开关,描述了VDD = 0V时的隔离能力,你将在数据表的“Ioff保护”部分中看到这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