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的版本问题

楼主(2016-07-19):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STM32F10x芯片的丝印层上,那个大大的ARM字样后面还有一个小字符,似乎是标记版本的。现在遇到一个事情,最近采购了一批STM32F103RCT6,焊接好后发现代码有严重问题,折腾了一天后,发现竟然是芯片问题,完全一样的代码和PCB,用旧的芯片就没事,用新的芯片的就不行,仔细观察丝印层,发现除了下面两行编码不一样外,还有就是ARM字样后面还有个小字符,以前用的芯片,那个字符要么是数字3,要么是字母x,而新的这这批异常芯片,那个字符是2。
我想就算版本不同,多少也能靠代码避免bug把,可是研究了半天也没搞不清如何避免那些问题。代码仅仅是模仿IIC协议,控制两个端口的电平和方向而已,但是总是在某个地方,莫名其妙的收不到EEPROM芯片的ACK信号。
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字符2究竟代表什么?如果是旧版本,那么新旧版本之间有什么区别?去哪里查?

网友A:
能把两个批次的芯片上一个高清对比照看看不,好奇中。。。。

网友B:
我也很好奇。找到芯片的Datasheet了吗,里面的订货号怎么说

网友C:
我觉得你还真不用去关心这个问题.
还是看看你的代码, 还有验证一下时序吧.
另外 EEPROM 也会也卡死的情况, 你好好研究一下, EEPROM 的手册可有详细的介绍的哦

网友D:
买的新的芯片是不是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两个批次的芯片上一个高清对比照看看不,好奇中。。。。

ARM 后面是 2

ARM后面是 3

ARM后面是 x

找到芯片的勘误表了,按勘误表说法,后面这个数字确实是版本号,可是勘误表里没有2、3 和 x 这几个版本,据供应商说,可能是国内的版本和国外的版本标记不一样。无论如何,勘误表里也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不过无论如何,最后还是重写了代码,问题也解决了。我可以保证,就是同一块板,拆了芯片换一块,换了几次,足可以证明只要尾数是 2 的就一定不行,尾数是3和x的就一定行,绝对没有其他巧合因素了。批量也一样,10块尾数2的板,有8块出问题,而其他的已经出货1千多块,一点问题都没有。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很好奇。找到芯片的Datasheet了吗,里面的订货号怎么说

这个datasheet没有说,但是《勘误表》有说,说是修订的版本号,但是勘误表说的那个字符,和我这几块芯片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还真不用去关心这个问题.
还是看看你的代码, 还有验证一下时序吧.
另外 EEPROM 也会也卡死的情况,  ...

我也不是第一次写代码,STM32这款之前已经出货1000多块,从没发生这种异常,已经仔细验证过,最后的结论,就是STM32的问题,而且到现在还没找到问题点。不过把原来的“页连续读“改为逐个字节寻址读,就没事了。但是在“页连续读“中,也试过各种延时,都没用,每次都是在同一个地方收不到ack信号

楼主:
为什么这个帖子的回复我都搜不到消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