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开源硬件] 【21ic分享赛】+微型智能摇头扇DIY---[2]制作过程与原理图

楼主(2016-07-19):
上一篇:
这一贴主要展示下摇头扇组成和制作过程,以及电路原理图(暂时还没画,稍后补上)
1、固定电机

准备材料:主要是上面这些,外加一些线
万用板裁剪成图示大小,标准就是比电机直径大一圈左右

接下来找一些线,如图所示的粗细

找四段,两头剥开,保留中间带皮的长度大概3/4周长:

在万用板一端,并排焊接,如图所示:

把电机按如图所示放置,导线紧紧缠绕电机圆周,另外一端穿过电路板上的孔到底面(注意我用的是双面板,如果单面板的话,带焊盘一面应该是底面),对应焊盘进行焊接即可

焊接完成就是下图这个样子:

不过这个还没完,下面胶枪登场!

使用胶枪围绕电机圆周和万用板的缝隙进行填充,如图所示,至此电机就固定完毕了。
2、旋转轴安装
因为是摇头扇,自然需要有一个轴作为旋转中心,首先安装一个座,使用一小段多孔万用杆
万用杆用两个自攻丝紧固到万用板上,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需要找一个2mm直径的轴安装到万用杆上,翻箱倒柜,找到了一个烧掉了的电机,输出轴很长,轴径刚好,就决定用它了

而且这个电机也不用拆,底座都有了,旋转很顺滑,安装后就是这个样子:

3、舵机安装接着上面步骤,在黄色多孔万用杆尾部安装一个25mm长的螺栓(铁片也可以,用途嘛,请继续看……),

接下来需要找一个4mm直径左右的强磁铁(钕铁硼),固定到SG90舵机的连接杆末端,用途嘛,继续往下看,如图: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固定风扇电机和舵机了,使其连接起来,首先找了一个小盒子,亚克力的,计划把舵机和电机都固定在上面

经过钻孔、安装等一系列操作过程没拍照后续有制作视频分享),最终就是下图这个样子:

装上扇叶后发现有点干涉,就拆下加了一层,如图:

最后搞定:

上电试下:

仔细看下图:
舵机上的磁铁和螺栓是不接触的,但是受磁力作用,舵机仍然可以带动风扇摇头,这个设计有两个目的:
1)防止风扇摇头时偶尔与周围物体干涉,阻力过大,造成舵机卡住;
2)隔离震动

4、电路原理图:

MCU直接使用Nculeo F072RB,使用arduino接口连接

到这里,摇头扇的第二部分结束,下一步是:
[3]云端工程创建
敬请继续关注~

楼主:
4、制作过程~分享

视频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2NTY4OTM2NA==.html

网友A:
楼主的帖子总是写的很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帖子总是写的很细致

忘记手写ID了,再拍加上吧,喇叭总是这么及时来看帖

网友B:
用磁铁吸引螺丝摇头,这想法不错,螺丝上也可以使用上磁铁,增加吸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磁铁吸引螺丝摇头,这想法不错,螺丝上也可以使用上磁铁,增加吸力 ...

试了下,磁力太大,舵机是塑料杆,会松动,胶带也粘不牢磁铁,这是强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下,磁力太大,舵机是塑料杆,会松动,胶带也粘不牢磁铁,这是强磁 ...

我就担心,在风力的作用下,这个磁力是否能hold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担心,在风力的作用下,这个磁力是否能hold得住

不转时候Hold得住,今天早晨还在用它吹面条,代码还没来得及写,摇起头能不能hold住,下次再试试!

网友D:
添加磁铁摇头的装置很有创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下,磁力太大,舵机是塑料杆,会松动,胶带也粘不牢磁铁,这是强磁 ...

搞长一点的塑料杆,直接把磁铁嵌到塑料杆

网友E:
真心不错额  太厉害了   谢谢分享!

网友F:
那个固定夹子很不错…………。方便实用,足以证明LZ焊接很有经验

网友G:
用磁铁做导引真的很棒 赞一个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心不错额  太厉害了   谢谢分享!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固定夹子很不错…………。方便实用,足以证明LZ焊接很有经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磁铁做导引真的很棒 赞一个楼主

业余玩,逮着什么用什么了

网友H:
都上舵机了,好奢侈啊,用个曲轴不就好了?

网友I:
这磁铁摇头很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