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的低栅极到漏极电荷有什么益处

楼主(2016-07-19):
在看场效应管的手册的时候经常看见在益处中  一项说低栅极到漏极电荷,这句话不明白,请求前辈们指教,谢谢。

网友A:
主要是可以降低对前级瞬时驱动能力的要求,其次是能够稍提高开关速度。

网友B:
如果是开关管它就是Qg值,对于给定的驱动电路,Qg值越小驱动需要的功率也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可以降低对前级瞬时驱动能力的要求,其次是能够稍提高开关速度。

前辈,您这给我的是结论 我的能力还不足以明白,您能抽出您的宝贵时间给我解释解释吗,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您这给我的是结论 我的能力还不足以明白,您能抽出您的宝贵时间给我解释解释吗,谢谢您 ...

对N沟管来说,每个开关周期内,驱动信号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须将“栅极到漏极电荷”抽走(从MOS管门极流到驱动电路),驱动信号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时,须将“栅极到漏极电荷”送回(从驱动电路流到MOS管门极)。
P沟管电平和电流方向恰相反。
显然,“栅极到漏极电荷”越小,每个开关周期内,驱动电路抽走再送回的电流也越小,这就降低了对驱动电路驱动能力的要求。

网友C:
同样外围配置
Qg小,开关速度快,开关损耗低,驱动损耗小,需要的驱动能力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您这给我的是结论 我的能力还不足以明白,您能抽出您的宝贵时间给我解释解释吗,谢谢您 ...

更准确的说,栅极对漏极电荷这个参数之所以重要,是由于Miller effect(看英文书上说的,具体查一下就知道了)米勒效应。一般栅到漏的电荷都比较小,但是在电路中漏极一般是接输出的,输出的增益大,且与输入是反相的,由此造成通过栅-漏电容的电荷量被“放大”了好几倍,因此栅-漏等效电容(或电荷,一个意思)对于开关速度的影响实际上处于主导地位。剩下的正如楼上说的,这个电荷量越小,需要被撤走或储入的足以令MOS管彻底导通/关断的电荷量就越小,那么在同样的开关时间下需要的驱动电流就越小(欧姆定律C=I*t),同样的驱动电流下开关间隔越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