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一个运放电路,大神路过请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楼主(2016-07-19):
原理图如图,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进入OPA2234 的信号,即3号引脚的平均电压有40mv,根据运放的虚短原理,2号引脚的平均电压应该和3号引脚近乎相同,实际2号引脚电压几乎为0V,后面1引脚就更没有输出了。电源电压5V,接地引脚正常,求解到底是哪儿可能除了问题!跪谢!!!

楼主:
大神帮帮忙啊,自己顶帖,不搞明白吃不想睡不着

网友A:
opa2234的4好脚接负5V,运放的工作电平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a2234的4好脚接负5V,运放的工作电平不对

手册上写着可以单电源供电的啊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运放坏了

网友A:
R25的另一端接2.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运放坏了

谢谢提醒,已经换个两次,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C:
怀疑你的输入有问题,
断开3脚,用电位器分压作为输入信号,试试看。

如果还不行,应当是现场问题,
比如实物与图纸不符,短路、断路之类。

网友D:
如果不是轨对轨运放,输出电压的最低值至少要比VSS低个2V左右,是不是输出太低截止了?你这个40mv增益8左右那么理想输出是0.35V,Vss接地的话最低拉到2V你0.35V太低了吧?试试用个正负5V

网友E:
如何认识和正确应用“可以单电源供电”?

网友F:
2脚和3脚有没有用示波器测量过呢?假如只对直流信号放大,输出电压幅值在0.38V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G:
输入应该有问题,3脚直接接个直流40mv,你再测测输出看

网友H:
你这个是一个电流检测电路,建议用一台0-32V/0-5A的可调电源,将电源电压调在1V左右,再将电源电流调低至0A(此时电压应该为0V
),将此电压加在R24上(上端为正),慢慢调节电流(0-5A),用电压表测运放的outA应该有0-4V的变化。

网友I:
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了。但是,我先不说,看看经常活跃的几位大神级人物怎么个说法?昨天还有人说自己很懂运放呢!说他1.5W的工资都低了呢!

网友I:
那个老外呢?不是牛X的不要不要的吗?在哪里?出来走几步?

网友J:
注意非轨至轨运放输入(LM358除外)均不能输入电压接近电源或地的信号.
否则,输出不会按照运放规则输出.

网友K:
R25,R26可能虚焊了。

网友L:
试试在3脚和5脚上加2.5V。

网友M:
即3号引脚的平均电压有40mv-------------------是正的还是负的?

此运放偏置电流较大(35nA),而你用的电阻阻值也较大(1M),此电流作用于电阻上产生的压降不能忽略。
1、降低电阻值,如1k和8.2k.并在3脚串个匹配电阻。
2、换用JFET输入轨道轨运放,例如TLC2272,这个VOS高了些,你看能不能用。
3、如果能飞线或改板,建议还是把输入输出都偏置到2.5V上。

网友N:
我觉得你可以输入用个1V电压测试一下是不是元件有问题

网友O:
电压轨太窄了,靠近电源两端的信号都会失真的。要不给信号加偏压,要不正负电源供电

网友P:
电源端加一个0.1uF的旁路电容试试,有时候电源或者外界的干扰也会出现工作不正常的现象

网友Q:
引用 网友J:
注意非轨至轨运放输入(LM358除外)均不能输入电压接近电源或地的信号.
否则,输出不会按照运放规则输出. ...

好好的吧你,人家共模输入范围-0.1V-4V (单5V供电时),咋就不能满足了?
先看看规格书再说。

网友Q:
引用 网友O:
电压轨太窄了,靠近电源两端的信号都会失真的。要不给信号加偏压,要不正负电源供电 ...

电源轨是略微窄了点,但是,输入输出摆幅都在范围内。  不应该导致这样的现象。

网友Q:
引用 网友M:
即3号引脚的平均电压有40mv-------------------是正的还是负的?

此运放偏置电流较大(35nA),而你用的电 ...

5V供电,0V偏压时,偏置电流约16nA,乘以1M,压降约为16mV。
输入时直流的话,输出约350mV,有数量级上的差异,直觉不应该啊。

如22楼westmas所说,输入偏流确实不能忽略。而且高值电阻还可能引入噪声什么的问题,所以,电阻能小则小。

网友Q:
楼主说的是输入电压平均值,但是,这个信号是交流还是直流呢? 你就不能将这部分发个完整的图出来?

网友R:
电路图不完整,没法做准确定位,推测是3脚输入信号不对,你看下检流电阻那边的地是否与AGND1共地了???

网友S:
电路供电没问题、只是选的运放IB过大,反馈臂上的电阻要用K级,比如1k和10K,不能用M级别的了。最好还是换用IB为pA级别的运放吧,CMOS运放,符合的型号很多很多,比如OPA333、SGM8957、SGM8581之类,都可以

网友T:
缺中点偏置电压;运放一般都是射随输入,而你的设计为单电源,射随输入的E极是个正电平,40mV连BE极电压都不够,怎么可能工作???

网友I:
发个截图,看看有谁能看懂?

网友U:
这个到底是输入电压范围问题,还是偏置电流大,电阻用得太大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I:
发个截图,看看有谁能看懂?

高手!

居然忽略了这个问题

-----------------------------------------------------------
不对,咱俩看的规格书不是一个?    我看的TI官网的,-0.1~V+-1,这个参数并没有问题。
Www.ti.com/lit/ds/symlink/opa2234.pdf
你看的是哪个规格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发个截图,看看有谁能看懂?

为什么和我找到的不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和我找到的不一样?

是OPA2234M

网友M:
用opa2234M确实不行,输入不在范围内.换用opa2234就可以.

网友:
你这个电路,首先问你一个问题,是什么运放,2角的偏置电流哪里来,这么小的电压,这么大的电阻,运放肯定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V:
很可能是超出工作范围了。
单电源供电时,最小输入是多少。另外,你买的器件确认是和pdf资料是同一个东西?
上次我在网上买NRF2401,直接假货,五片上去一片都不能工作。

网友W:
引用 网友I:
发个截图,看看有谁能看懂?

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范围要求

楼主可能少用带PGA的差分ADC吧,折腾过就一辈子都会留意输入对共模电压的要求了,
那些更挑剔,基本都是不同放大倍数,对共模电压的要求范围都不一样的

网友W:
我第一次中这个坑是用ADS1232

网友Q:
一个尾缀引发的血案

nstel 够细心! 向你学习。

楼主:
原来共模输入有这么多讲究。。

网友X:
运放“虚短” 的实现有两个条件:
1 ) 运放的开环增益A要足够大;
2 ) 要有负反馈电路。

网友Y:
平均电压40mv什么意思?交流信号?你测量的是直流电压还是交流电压

网友Z:
12楼切中要害。

网友AA(2016-08-19):
提高共模电压看一下

网友AB(2016-09-23):
人特特如图

网友Z:
12、19楼说的有道理。即使用 LM358,在40mV 输入时,线性度也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