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过SG3524的吗,有个问题,麻烦看一下。。

楼主(2016-07-19):
它的脉冲输出是发射极11,14脚,,,还是集电极12,13脚,不知道怎么回事,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2016-08-26):
哈哈!…对电路原理不懂呀!…卖个关子:11 14/12 13都是输出端!

网友B:
这个没看错的话,应该是PWM输出的,应该是用在逆变器上面的吧。也就是输入改变,输出脉冲宽度改变,当然了,题主你好像不是关注这点,那我跟你说说你有疑问的吧:
1:上面有两个三极管,以上面一个为例给你展开一下它的外部电路:vcc到电阻(或者变压器电感线圈),然后从电阻到集电极,从集电极到发射极,从发射极接地。电路是这么个连接法,我是搞维修的,这个类型的电路图接触过很多,你有不明白的可以继续问。忘记回答最重要的了,不好意思,你询问这个芯片的输出是哪个引脚,这还真的不好回答,要看你的外部电路怎么接法,以上面我给你的例子来看输出是集电极。
但是如果你的发射极不是接地,电阻也没接在集电极上而是接在发射极上,那你的输出就是发射极那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