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过SG3524的吗,有个问题,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6-07-19):
它的脉冲输出是发射极11,14脚,,,还是集电极12,13脚,不知道怎么回事,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如果负载在GND那边,就用11/14脚输出,12/13接正电源
如果负载在VCC那边,就用12/13脚输出,11/14接GND

网友B:
没用过,估计是好老的型号了,跟494同时期的。咋输出都行,主要看你是要灌还是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在GND那边,就用11/14脚输出,12/13接正电源
如果负载在VCC那边,就用12/13脚输出,11/14接GND ...

嗯,我想想,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估计是好老的型号了,跟494同时期的。咋输出都行,主要看你是要灌还是拉 ...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