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使用单片机AD检测直流电压

楼主(2016-07-20):
使用单片机AD检测直流电压,直流电压范围0V到300V,测量精度:1%。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采用两个电阻分压,比如R1为1K,R2为59K,两电阻串联,是R1分到电压最高为5V。可这分压电阻的本事精度就是1%,计算下无法达到对测量精度要求。各位大神,有其他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直流互感器

楼主:
谢谢。我查了下直流互感器,这价格蛮高的。我后来又考虑了电阻进行分压,选用精度为0.05%,初步计算能满足要求。

网友B:
电阻进行分压, 然后做校正。如果要求精度高, 还必须做温度补偿。
单个还是批量? 批量必须做校正并用 eeprom 等保存校正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进行分压, 然后做校正。如果要求精度高, 还必须做温度补偿。
单个还是批量? 批量必须做校正并用 eep ...

精度1%。关于校正与温度补偿,能否提供下资料。谢谢

网友C:
首先要考虑是否需要隔离,不需要隔离的话就是电阻分压,两个分压电阻选择0.5%以上精度的电阻即可。
如需隔离的话,就得考虑用霍尔传感器了。

网友D:
这种单个的是无所谓,批量校准就是比较麻烦了,弄不好就会出大问题,当初,有个项目就是这样死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考虑是否需要隔离,不需要隔离的话就是电阻分压,两个分压电阻选择0.5%以上精度的电阻即可。
如需隔 ...

现在考虑的是采用电阻分压方式。把300V分压成5V,相当缩小60陪。单片机AD(12Bit)采样到的数据再乘以60,等到实际检测到的电压。这样一来精度就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单个的是无所谓,批量校准就是比较麻烦了,弄不好就会出大问题,当初,有个项目就是这样死掉的 ...

要有校准功能。以标准电压20V,标准电流1A来校准。

网友E:
精度为0.05%

网友F:
如果使用电阻分压,应该添加保护电路吧。防止任何一个分压电阻不正常。单片机IO口出为TVS或者二极管钳位,直流电压输入处添加一个可恢复保险丝。这个足够安全?  貌似可恢复保险丝达到300V的很少。

网友G:
好角精度不够吧.缩小60倍,电阻误差1%.再放大60倍,那误差不也放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角精度不够吧.缩小60倍,电阻误差1%.再放大60倍,那误差不也放大了吗

电阻选0.05%精度。

网友H:
这才1%啊,6位半的万用表咋整?

电阻分压的精度来自分压比例的精度和温飘、长期稳定性。

ADC也有误差,分压也有误差,程序统一做校准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