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为什么我的keil4里ST库中没有stm系列的芯片

楼主(2016-07-20):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下载配置,版本多少

网友B:
要另外下载元件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另外下载元件包。

下载完放那里呢,我在fire--device database中可以看到stm的芯片呀

那就不懂了。平时只用IAR。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载完放那里呢,我在fire--device database中可以看到stm的芯片呀

好吧,我再看看,谢谢啦

网友C:
怎么会没有?你下载的是不是其他厂家定制过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