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直流电机的启动速度与电压有关吗

楼主(2016-07-20):
这两者之间有关联吗?

网友A:
对于他励直流电动机来说:1、反电势与速度成正比。2、电流于电磁转矩成正比。3、电压与反电势的差近似与电流成正比。4、输出转矩近似等于电磁转矩。5、输出转矩一部分用于负载转矩,另一部分用与负载的加速(负载和电机都有转动惯量)用于加速的这部分转矩与负载的加速度成正比(转动惯量不变的情况下)。6、加速度的大小当然和加速时间以及最终的速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