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库函数中读RTC怎么配置?

楼主(2016-07-20):
刚接触msp430几天,查了一些资料,想做个RTC时钟显示的实验练手,望各路大神指点指点:
msp430f5529库函数中在读RTC卡在这句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while(!(HWREG16(baseAddress + OFS_RTCCTL01) & RTCRDY));
应该如何配置,才能读出RTC值呢?

网友A:
你用的哪个函数?
baseAddress一般是RTC_A模块的基地址.

网友A:
具体可以看api函数的使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可以看api函数的使用手册

非常感谢,已经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