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教一条VERILOG的语句

楼主(2016-07-20):
设计了一道CPLD程序,出了点小问题,最初用的是:
assign IOR=((CSA&CSB==1'b0)&&XR_W==1'b1&&XRD==1'b0)?0:1;  //SCI READING
但IOR这个信号出不来。
将此语句该写为:
assign IOR=((CSA==0||CSB==0)&&XR_W==1'b1&&XRD==1'b0)?0:1;  //SCI READING
就可以了。
两者有什么差别?
谢谢。

网友A:
代码读不懂,为啥不多扩几个括号呢?

网友B:
CSA、CSB是几位宽度?

楼主:
搞明白了,的确是优先级的问题,&的优先级比==低。
或者多加括号。
谢谢。

楼主:
CSA和CSB是一位的片选信号,这条语句想表达:
主CPU(DSP)片选选中芯片A或B,且对其进行读操作的时候,芯片A或B的读信号有效。

网友C:
&和&&不 一样

楼主:
对于一位的变量来说,&和&&是一样的。二者的优先级都比==低,这点跟C语言差别很大。

网友D:
第一个: IOR = /[(CSA*/CSB)*XR_W*/XRD]

第二个: IOR = /[(/CSA + /CSB)*XR_W*/X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