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使用中出现问题,LT3481

楼主(2016-07-20):
最近新使用了一款DCDC是LINEAR的LT3481,想要输出3.9V电压,但输出总是2.9V的,调整分压电阻也没用,求有经验的前辈帮忙看看

网友A:
1 2.9V 能带载不?
2 FB反馈线 布线的时候是经过了C6 C7 C8? 还是直接L1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2.9V 能带载不?
2 FB反馈线 布线的时候是经过了C6 C7 C8? 还是直接L1脚上?

2.9V不能带载,FB反馈线布线经过了C6,C7,C8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2.9V 能带载不?
2 FB反馈线 布线的时候是经过了C6 C7 C8? 还是直接L1脚上?

现在不太明白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也调整不了输出电压,按理说Vref应该一直都是1.265V但我的是0.9几伏

网友B:
仔细核对电路,一般一搭就行;
1000uF,这也太大了;
PCB布线可能会影响;
换个渠道,重买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核对电路,一般一搭就行;
1000uF,这也太大了;
PCB布线可能会影响;

没要1000uF电容

网友C:
重新计算一下各个阻容的参数啊,比如频率选择、电感选择

网友A:
拍个PCB 布线图看看
拍个实物图看看
你确定电感用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PCB 布线图看看
拍个实物图看看
你确定电感用对了?

对于DCDC的原理与使用我确实不太了解,如图这上边左边C39和右边C46都没要,在pcb上没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PCB 布线图看看
拍个实物图看看
你确定电感用对了?

再给你来一张LT3481的图片

网友A:
布线 就不打击你了
你先看看规格书 里面有布线指导的

网友D:
4脚没接吗? 半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线 就不打击你了
你先看看规格书 里面有布线指导的

恩,我看到了,我还是看着布线知道排线布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脚没接吗? 半截线

哦,接了,用的铺铜,我刚才把铺铜隐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脚没接吗? 半截线

如图

网友E:
仔细参照DATASHEET查查吧。这种片子是最不应该出现问题的。

网友F:
先去仔细确认电路、元件和焊接是否都正确,特别注意储能电感要满足要求。

网友G:
按照典型电路去设计一般不会出这么大的问题,如果基准电压都不对的话,应考虑芯片是否已经损坏,可换芯片一试

网友G:
GND PAD是否接地良好也是个问题
另外,BOOST脚的电容值过小

网友H:
R76改小一点试试,是不是SS时间太长。

网友I:
你才跑500K,电感量肯定是小了,BOOST的电容也小,
你要按规格书选器件规格,不要随意,
规格书里面都有公式的

网友J:
看看参考设计,咋看咋舒服,再看看楼主的layout, 咋看都不合适。

不敢说一定layout导致的问题,但是,目前的layout绝对不好。 电压能出来,其他参数也不可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看参考设计,咋看咋舒服,再看看楼主的layout, 咋看都不合适。

不敢说一定layout导致的问题,但是, ...

那大神有没有关于layout的资料或书籍推荐给我一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才跑500K,电感量肯定是小了,BOOST的电容也小,
你要按规格书选器件规格,不要随意,
规格书里面都有公 ...

这个其实是我在一个GPRS模块手册上看到的推荐电源电路,就直接用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大神有没有关于layout的资料或书籍推荐给我一下,谢谢啦

系统讲这个的还真不知道。

印度人sanjaya ?写的那本开关电源入门的书有专门的EMC设计注意事项。

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A-Z
作     者Sanjaya Maniktala
出 版 社Newnes
出版时间1988-8-8
ISBNY9780123865335
所属分类图书 > 英文原版书 > 科学与技术 Science & Techology

有中文版,书名记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