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30F5系列IC拷贝程序问题

楼主(2016-07-20):
请教,用设备把M430F5系列的IC原程序拷贝出来,在写入新的IC不能用是有什么相关?

网友A:
可能有一些软件加密之类的

网友B:
可能你写入的地址不对吧。

网友B:
设备的初始化寄存器可能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一些软件加密之类的

不知道。。。。版主太忙不好打扰你,问题一直还没有解决,只知道来的板的确用不了,设备连接一直是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写入的地址不对吧。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能否帮分析一下可能出的问题在那里?我是把原来的IC上的数据拷贝了出来,在用另一个板把新的IC装上在把程序同样的接法读入的,写进去了用不了,有没有其他可能性能解决呢?

网友C:
可能跟加密有关系。

网友C:
芯片的bootloader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的bootloader不一样吧。

IC拷贝确定说是没有加密的能拷贝出来,写进去也可以,就是写进去不能用,bootloader...不懂,

网友D:
用设备把M430F5系列的IC原程序拷贝出来

用的什么设备,拷出来的程序能可读性好吗

网友E:
这个fpga重新写入可以用。

网友E:
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