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8335的XINTF设置问题?

楼主(2016-07-20):
小弟初步学习XINTF,有几个疑问请教大家,希望能有人解答一下。
1、关于XINTF的配置问题,在DSP2833x_Xintf.c中配置相应的GPIO为XREADY、 XR/W、XZCS0、 XZCS7 、XWE0 、 XA0-XA16、XD0-XD15引脚,其中的XRD引脚是否需要配置?XRD引脚在芯片手册中仅作为唯一引脚?没有相应的寄存器设置?
2、DSP通过XINTF接口访问cpld的区域0,读取0x4000地址中的数据是否和XINTF读取外扩SRAM的情况是一样的?在读写的过程中需要自己编写芯片手册中的波形图吗?还是直接这样:  *(volatile Uint16 *)(0x4000+ 0x00) *(volatile Uint16 *)(0x4000+ 0x01) 访问就可以了?
3、我将GPIO口设置为XINTF功能后,在设置DIR寄存器为输入或输出对XINTF有影响吗?是不是设置为其他功能后,再设置I/O的寄存器就失效了?
非常感谢!

楼主:
   XintfRegs.XTIMING0.bit.XWRLEAD = 3;                                //区域0写建立时间为11b,周期数为6
    XintfRegs.XTIMING0.bit.XWRACTIVE = 7;                        //有效时间为111b,周期数为14
    XintfRegs.XTIMING0.bit.XWRTRAIL = 3;                        //跟踪时间为11b,周期数为6
    // Zone read timing
    XintfRegs.XTIMING0.bit.XRDLEAD = 3;                                //区域0读建立时间为11b,周期数为6
    XintfRegs.XTIMING0.bit.XRDACTIVE = 7;                        //有效时间为111b,周期数为14
    XintfRegs.XTIMING0.bit.XRDTRAIL = 3;                        //跟踪时间为11b,周期数为6

    // double all Zone read/write lead/active/trail timing
    XintfRegs.XTIMING0.bit.X2TIMING = 1;                        //比值

    // Zone will sample XREADY signal
    XintfRegs.XTIMING0.bit.USEREADY = 1;                        //XREADY信号采样
    XintfRegs.XTIMING0.bit.READYMODE = 1;                          //异步采样

    XintfRegs.XTIMING0.bit.XSIZE = 3;                                //数据总线宽度,16位
我看了一下都是设置成这样,和官网手册中的不一样

网友A:
为了降低处理器功耗,2833x的XINTF时钟信号(XTIMCLK)默认情况下被禁止,可以通过寄存器PCLKCR3的第12位置1使能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