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EpLink DIY小技巧,增加稳定性。

楼主(2016-07-20):
用EpLink做USB虚拟串口,给STM32做串口下载时,发现EpLink上电后,再插上目标板,会导致USB串口失去反应。EpLink上设计了电解电容的位置,手工焊上后(如图),随便怎么插拔目标板,USB串口都正常了。
如果DIY StLink Jlink-OB,也会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A:
赞一个,等收到测试一下

网友B:
这是什么道理

楼主:
减小电源跌落。

网友C:
这个电源的问题吗,纹波太大造成的?

楼主:
目标板是共用的EpLink的供电,插入时,必定会造成电源跌落。

网友A:
加个超级电容会不会更好些

楼主:
也不能太大,USB口对负载电容是有要求的。

网友D:
就是丑了点。。。。。。

网友E:
目标独立供电,目标板电源设计稳定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标独立供电,目标板电源设计稳定就没事了

是的,那得另外加个稳压ic了
下一版加上一个

网友F:
USB转串口板,接WIFI模块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况,增加转接板的电容就不会经常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