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BLE 学习小结2 - 原理图设计

楼主(2016-07-20):
1.如果需要做低功耗,WCO需要选型,其选型要求,请参考cypress官方AN95089。  WCO两端的匹配电容根据WCO的datasheet,如果没有推荐,cypress推荐XO 18pF, XI 36pF。
2.ECO需要选型,其选型要求请参考AN95089。 ECO两侧不需要匹配电容,CYBLE片内有匹配电容。 产品硬件定型后,需要做trim ECO匹配电容的操作,以保证硬件性能。trim 参考AN95089。
3. VCCD 接一个1uf的电容到地,不要接到电源上,除非采用1.8V供电。
4. P4.0、P4.1接cmod 跟ctank到地,如果不做触摸按键,都不接电容到地。如果不需要做防水,不需要Ctank.
5. 如果用到通信模块,注意SCB0跟SCB1资源的引脚不同,一个项目中,不能同时有两个组件调用SCB0 资源或者同时调用SCB1资源。所以,如果有两个通信组件需要用SCB资源,请把其中一个分配给SCB0,另外一个分配给SCB1。
6.PSoCBLE系列有UDB资源,UDB资源可以通过DSI路由到Port 4以下的引脚,所以UDB资源分配的脚需要在Port0-Port3上。
7.AD引脚请分配在prot 3,性能要好,同时不占用内部的总线路由资源。
8.如果用到了PSOC BLE中的opamp资源,建议根据analog路由图,分配最佳引脚。
9.如果用到了IO口中断:注意一个port上只有一个ISR资源,如果一个port上有两个pin脚中断,请把两个引脚分配在相邻的引脚,且中断触发方式需要一致。通过读取中断源的方式,判断具体由哪个中断触发。
10.最后: 请把原理图在creator中分配好引脚,编译看是否能够通过。

本文如有纰漏,还请各位大神不吝斧正。
个人新建cypress PSoC 交流群: 497718076, 欢迎大家加群讨论。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非常有帮助。

网友B:
楼主,在做触摸按键的时候,能读到触摸时候的具体电容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做触摸按键的时候,能读到触摸时候的具体电容值吗

Rowcount 就是表征的电容值

楼主(2016-09-28):
谢谢大家捧场 先结贴了。

个人新建了一个PSOC交流群:497718076,欢迎大家加群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