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通用电动车行驶状态监测仪

楼主(2016-07-20):
转载
采用了STM32F0 Discovery探索板作为控制核心,实现通用电动车在行驶过程中的速度检测、行驶里程的计算以及电动车电瓶的剩余电量值,并根据剩余电量值预报电动车的剩余行驶里程,然后通过人机交互界面进行参数的实时显示。在设计工程中主要完成了电源电路设计,微处理器基本工作电路设计,光电门为传感器的行驶速度和行驶里程检测电路设计,基于A/D转换的电瓶电量检测电路,实时时钟电路设计,按键及TFT LCD液晶显示电路设计。最后,在硬件系统上通过软件编程实现了部分设计的验证。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代码:
系统时钟初始化函数SystemInit();自带的系统初始化函数
void SystemInit (void)
{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RCC->CFGR &= (uint32_t)0xF8FFB80C;
  RCC->CR &= (uint32_t)0xFEF6FFFF;
  RCC->CR &= (uint32_t)0xFFFBFFFF;
  RCC->CFGR &= (uint32_t)0xFFC0FFFF;
  RCC->CFGR2 &= (uint32_t)0xFFFFFFF0;
  RCC->CFGR3 &= (uint32_t)0xFFFFFEAC;
  RCC->CR2 &= (uint32_t)0xFFFFFFFE;

  RCC->CIR = 0x00000000;

   SetSysClock();
}
系统延时初始化函数delay_init()(注,移植于正点原子的开发板例程)
void delay_init()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fac_us=SystemCoreClock/8000000;
                fac_ms=(int16_t)fac_us*1000;
}

楼主:
LED灯初始化函数LED_Init()
oid LED_Init()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led_off(LED3|LED4);
}
按键初始化函数KEY_Init(void)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

楼主:
外部中断初始化函数EXTI_KEY_Init(void)
void EXTI_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A, EXTI_PinSourc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TIM3_Init(void)
void TIM3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 ENABLE);
        TIM3->SC=47999;
        TIM3->ARR=99;
        TIM3->DIER|=1=0XFFFFFFF0)
                                FLASH_Write(FLASH_KM_TEST_ADDR,0);
                else
                                FLASH_Write(FLASH_KM_TEST_ADDR,x);

                LCD_Init();

                Self_Test();
                GUI_Init();
                BACK_COLOR=GRAYBLUE;

                km_test=FLASH_Read(FLASH_KM_TEST_ADDR);
                while (1)
                {

                                LCD_Show2Num(108, 92,(uint16_t)speed,3,16,0);
                                LCD_Show2Num(140, 92,(speed-(uint16_t)speed)*100,2,16,0);

                                km=        ((float)(km_test/8)*2*pi*0.28/1000)/100;
                                LCD_Show2Num(108,132,(uint16_t)km,4,16,0);
                                LCD_Show2Num(148,132,(km-(uint16_t)km)*10,1,16,0);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RESET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temp = (float)RegularConvData_Tab[0]*(3.3/4096)*5.12;
                                battery = temp*6000/12;
                                LCD_Show2Num(108, 172,(uint16_t)battery,6,16,0);

                                remain_km=battery*0.05;
                                LCD_Show2Num(108, 212,(uint16_t)remain_km,6,16,0);

                                temp  = (float)RegularConvData_Tab[1]*(3.3/4096);
                                temperate=(1.43-temp)/0.043+25;
                                BACK_COLOR=LBBLUE;
                                LCD_Show2Num(132, 280,(uint8_t)temperate,2,16,0);
                                LCD_Show2Num(156, 280,(temperate-(uint8_t)temperate)*100,2,16,0);
                                BACK_COLOR=GRAYBLUE;

                                i++;
                                if(i>100)
                                {
                                                i=0;F_LED4;
                                                FLASH_Write(FLASH_KM_TEST_ADDR,km_test);  //
                                }
                                delay_ms(10);
    }
}

网友A:
可以画个简单的结构图,更清楚。只看代码要费劲点。

网友B:
这个不知道显示了电动车哪方面的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