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03裸机下载和启动程序问题

楼主(2016-07-20):
烧写成功

烧写成功

串口输出信息

串口输出信息

程序可以正常下载
(不知道裸机下载是不是这么下载,execute address 和 start bank到底填什么, 跟SPI flash  芯片有关吗,我的FLASH芯片是W25Q64)

      但是运行的时候,程序运行不了,串口输出信息如上:
     SPI Booting success
     裸机程序不能运行。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开始地址吧

网友A:
看输出和设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估计是你软件写的是否合适。有没有开启串口,写个简单的测试下吧!也要确定下引导代码是否合适。

网友B:
你写的LOADER是不是SPI的LOADER,不同的存储器,LOADER里面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网友:
模式选择不正确,是没法下进去的。

网友C:
这个芯片用的人不是很多,资料也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