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73RZ怎么进行AD两路电压信号采集(非DMA方式)

楼主(2016-07-20):
调试AD两路电压信号采集,刚开始用DMA方式,发现开启DMA转换USB虚拟串口无法识别。现在想不通过DMA方式来进行AD两路电压信号采集。单路读取为
aADCxConvertedData = HAL_ADC_GetValue(&hadc);
双路读取怎么读?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
你可以使用非连续转换。

每次配置某个通道 、然后启动ADC,读取数据;

再开启另一通道,启动ADC,读取数据。

网友B:
定时器触发采样,单次采集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非连续转换。

每次配置某个通道 、然后启动ADC,读取数据;

谢谢啊,这样试了一下真的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