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前已经是跟随器,这个电路后面一级什么功能

楼主(2016-07-20):
请假一下后面一级的工作原理。

楼主:
是不是用来整形的

网友A:
是用来整形的

网友B:
输入什么信号啊?

网友:
测试运放偏置电流的?

网友C:
边沿检测?

网友D:
后级做比较器,
分离不同频率分量,然后比较?
哪里来的电路?

网友E:
检测斜率

网友F:
看信号吧,边沿检测。

网友G:
本人也看不明白,求高人指点

网友H:
是不是分离不同频率的信号,并看看是哪个信号更强。

网友I:
此电路的功能是当前信号与信号均值比较。如果当前信号大于此信号均值,输出 +,如果小于信号均值,输出-;上半路时间常数大,对应信号的均值。下半路时间常数小,对应信号当前值。两者比较。
通常用于一个带有直流漂移的小信号交流电路,或通信中调制解调。

网友J:
输入信号上升时,输出高电平,下降时输出低电平。电容选择需要恰当,使之既能满足快速响应,又能满足比较器输入端之间的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