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器分辨率和精度等问题

楼主(2016-07-20):
1、高bits  AD芯片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或者用途?     例如14bit AD,完全可以用12bit AD+放大电路换挡 来替代。

2、下面两个图的调理电路,各有什么优缺点吗?
      1)模拟开关接在 运算放大器中,切换档位 ,然后送进AD
      2) 每个放大器倍数固定不变,然后送进模拟开关,进行档位选择,最终送进AD

网友A:
应该可以的,但不是你这个结构,ΔΣ型ADC只是1bit的。
或者在加一个14bit精度(或更高精度)的DAC配合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的,但不是你这个结构,ΔΣ型ADC只是1bit的。
或者在加一个14bit精度(或更高精度)的DAC配合着用 ...

我这是2个问题。

您回答的是第一个吗 ?
用增益换挡的方式 可以实现 低bit AD替代 高bit AD。 不需要DAC吧。

楼主:
顶起。@版主大人

网友B:
第一个问题:高精度的AD转换模块存在的意义。如果有电路需要高精度转换,是的用放大电路也可以实现高精度的AD转换,但是这么多的元器件其消耗的功率也大,如果芯片自带高精度转换模块,不是减少了元器件的数量降低了系统的总功耗么。所以降低系统的总功耗是高精度AD转换模块存在的意义之一吧。

比如ad转换器的原本分辨率是8位的,怎么通过运算放大器使对ad转换器1/256的尾数做二次转换来提高它的分辨率?他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你的回复与我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一样的,请问我可以详细的问问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高精度的AD转换模块存在的意义。如果有电路需要高精度转换,是的用放大电路也可以实现高精度的 ...

为了节省器件和功耗,选择昂贵的16bit AD吗?
如果非常苛刻功耗,也许可以这样选择。

但我怎么感觉还有其他重要原因呢?

楼主:
@chunyang;
@NE5532;
@airwill;
大师们能否帮忙解答一下疑惑,谢谢

网友C:
档位和精度还是不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是2个问题。

您回答的是第一个吗 ?

楼主的想法是:
对信号作一次12bit的转换,然后放大N倍后在进行一次12bit的转换,就可以实现更高分辨率了?
这很显然是不行的,假设ADC的满量程是10V(对应的电压分辨力约2.5mV,1/4000),输入信号为10V,那么这个信号已经不能再被放大了,电压分力自然只有2.5mV;如果输入信号是5V,直接转换的电压分辨力是2.5mV,相对于5V信号是1/2000(11bit),那么你可以直接放大2倍再AD,此时AD的电压分辨力还是2.5mV。

如果你在增加一个分辨率8bit精度可以超过12bit的DAC,情况就不一样了。
第一次转换后,用8bitDAC输出一个电压,将输入信号与此相减,然后将其误差放大N倍后再次进行12bit的转换,此时的理论分辨率是:256 + (N / 256) *  4096 ,(N不可大于256,且8bitDAC具有足够精度)。

比如ad转换器的原本分辨率是8位的,怎么通过运算放大器使对ad转换器1/256的尾数做二次转换来提高它的分辨率?他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节省器件和功耗,选择昂贵的16bit AD吗?
如果非常苛刻功耗,也许可以这样选择。

还有可能你选择其他器件来放大采集到的电压信号,其总的花费比选择高精度ADC还要多。还有在电路设计的过程中所用的元器件越多,代表板子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越大。放大电路有许多优点但也存在缺点的,它会引起信号的失真,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精度呢

网友D:
1、这想法只有一种情况可以成立: AD的满量程太大,而实际输入范围太小。
     自己画个坐标图就能想明白,只要纵坐标就可以。

2、情况没有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这想法只有一种情况可以成立: AD的满量程太大,而实际输入范围太小。
     自己画个坐标图就能想明白 ...

第2个问题是,模拟开关处于电路的位置,有2种方案。每种方案的优缺点。
                    模拟开关可以放在运放反馈环路中,模拟开关也可以放在多个运放通道选择中。

是多个运放做固定增益,然后开关选择吗?
放反馈环路是常见用法,"多个运放通道选择"没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这想法只有一种情况可以成立: AD的满量程太大,而实际输入范围太小。
     自己画个坐标图就能想明白 ...

坐标图真不知道怎么画。

举个实际例子:AD满量程10V,12bit,分辨率是2.4mv
                     输入信号是10mv到10V
                     如果信号直接送入AD,进行量化采集,量化误差是2.4mv,对于10mv输入信号,误差达到24%
                     如果信号 经过100倍放大之后,送进AD采集,10mv信号变为1V,量化误差依然是2.4mv,误差0.24%。
                    对于 10mv 信号 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减少了采集误差,提高了采集精度?
                    也就是说 通过放大电路(增益换挡),使12bitAD 等效成了更高bit的AD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可能你选择其他器件来放大采集到的电压信号,其总的花费比选择高精度ADC还要多。还有在电路设计的过 ...

成本,放大电路精度 等因素均不考虑。 都认为是理想的。

结论:放大电路增益换挡+12bitAD,完全可以替代14bitAD   这样结论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想法是:
对信号作一次12bit的转换,然后放大N倍后在进行一次12bit的转换,就可以实现更高分辨率了 ...

我的想法是:大信号 不经过放大,直接送进12bit AD ;
                   小信号经过放大N倍,送进12bit AD
大信号,没经过任何处理,得到的肯定是12bit AD 提供的分辨率和精度

小信号 经过放大处理,得到了比12bit 更高的分辨率,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想法是:
对信号作一次12bit的转换,然后放大N倍后在进行一次12bit的转换,就可以实现更高分辨率了 ...

你举得例子,10V信号,得到的是2.5mv分辨,这个没问题
                5V信号,我放大了2倍,送进AD , AD依然是2.5mv分辨能力,但是对于5V信号,相当于1.25mv的分辨能力了吧 ? 分辨率提高了一倍 ?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这想法只有一种情况可以成立: AD的满量程太大,而实际输入范围太小。
     自己画个坐标图就能想明白 ...

"多个运放通道选择" 意思是 运放1放大10倍,运放2放大100倍,运放1和运放2 送进多路选择器(模拟开关),进行放大倍数选择,然后其中1路送进AD

这时要考虑非理想因素了。
如果按理想情况分析,这两种接法的效果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这想法只有一种情况可以成立: AD的满量程太大,而实际输入范围太小。
     自己画个坐标图就能想明白 ...

是多个运放做固定增益,然后开关选择吗?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和模拟开关放在环路中,运放不是固定增益。 哪种好 ? 优缺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坐标图真不知道怎么画。

举个实际例子:AD满量程10V,12bit,分辨率是2.4mv

说起来有点麻烦。刚才写过,又删了。

看个简单的情况,先假设环境如下:
输入信号是0~1v;AD是2位,满量程0~2v。
a、AD的1~2v测量范围是浪费。
    这时完全可以用一个0~1v,1位的AD来代替。
    这就是你说的想法,没错。
b、以上是更换了AD的满量程,     如果量程不变,AD位数越高,精度就越高。这点都能理解。
c、所以,AD的满量程范围一定要和输入信号范围相当,才能发挥高精度AD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起来有点麻烦。刚才写过,又删了。

看个简单的情况,先假设环境如下:

我的想法是:
ad量程10v,12bit,分辨率2.5mv
10mv信号直接送进ad,得到码值4
10mv信号放大8倍,得到码值32。
分辨率提高8倍。对否?

楼主:
也就是说10mv变化0.32mv就可以分辨出来

楼主:
如果不经过放大8倍,直接送进AD,10毫伏变化0.32毫伏,显然是不能分辨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
ad量程10v,12bit,分辨率2.5mv
10mv信号直接送进ad,得到码值4

这话正确,还有21、22层的话也正确。
这恰好就是前面说过的,信号范围要尽量接近AD量程。

注意
AD自身的分辨率没有变化;
如果信号范围只有0~10mv这么大,那么还可以加大放大倍数,等效分辨率会更高。但这时放大电路会引入非线性。

网友E:
假设没有非线性,没有误码率,没有各种不确定因素,全部按理想状态考虑。低位+放大必然不等于高位,12位AD分辨率1/4096,设前置增益16倍,等效分辨率变为1/65536相当于16位AD,但满量程降低16倍。对比一个真正的16位ADC:
1、在基准相同的情况下满量程会压缩到原来的1/16。
2、切换档位必然需要预判,所以会浪费一次采样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设没有非线性,没有误码率,没有各种不确定因素,全部按理想状态考虑。低位+放大必然不等于高位,12位AD ...

对于小信号来说,完全可以等效成16位的分辨率。
你说的量程降低16倍,是的,量程肯定缩小。但是,大信号的时候,就不放大16倍了。可以直接送进12位AD,因为12位分辨率对于大信号来说,已经足够了。没必要再放大了。
这也就是你说的,换挡。
小信号,大信号,都完美量化。小信号等效用16位ad,大信号用12位ad。
假设,换挡判断时间不考虑,有无限的时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话正确,还有21、22层的话也正确。
这恰好就是前面说过的,信号范围要尽量接近AD量程。

放大8倍,分辨率提高3位。
放大提高到32倍,一般不会进去非线性吧。直流信号。

楼主:
只要没到运放的饱和电压,一般都比较线性吧

网友F:
没有高位的ADC,就做不出高位表.

拿12bit的ADC和放大器很难堆出八位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高位的ADC,就做不出高位表.

拿12bit的ADC和放大器很难堆出八位半.

拿12bit的ADC和放大器很难堆出八位半.

是因为放大器不是理想放大器,所以放大环节引入一些噪声或者误差。

如果放大环节是理想的,低位ADC+放大电路=高位ADC。

高位ADC无用武之地了,没有存在的意义。

网友G:
现实世界中没有理想的放大器,放大倍数越大信噪比会降低,微弱信号会淹没在噪声里无法辨别,高位ADC就是微弱信号放大做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实世界中没有理想的放大器,放大倍数越大信噪比会降低,微弱信号会淹没在噪声里无法辨别,高位ADC就是微 ...

高位ADC里面有微弱信号放大啊。

网友G:
选高位ADC目的就是测量信号电压范围宽,能测微弱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选高位ADC目的就是测量信号电压范围宽,能测微弱信号。

uv级的信号,即使是高位AD也不可能直接采集吧。得经过放大之后,送进AD

1mv级别的信号,高位AD直接采集也不太好,效果 应该不如 放大之后AD采集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实世界中没有理想的放大器,放大倍数越大信噪比会降低,微弱信号会淹没在噪声里无法辨别,高位ADC就是微 ...

刚看了下SAR类型的高位AD内部结构,内部是高位DAC,逐次比较。

高位ADC里好像没有微弱信号放大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实世界中没有理想的放大器,放大倍数越大信噪比会降低,微弱信号会淹没在噪声里无法辨别,高位ADC就是微 ...

“放大倍数越大信噪比会降低”
这句话如何理解呢?
是指增益非线性吗?
对于小信号来说(mv级别),放大10倍,信噪比应该不会降低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uv级的信号,即使是高位AD也不可能直接采集吧。得经过放大之后,送进AD

1mv级别的信号,高位AD直接采集 ...

就是直接采集uV的.
放大器的温漂不好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高位的ADC,就做不出高位表.

拿12bit的ADC和放大器很难堆出八位半.

你这照片很酷,这设备归你所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直接采集uV的.
放大器的温漂不好修正.

啊?直接采集uv信号? 不加放大环节啊?
理论上 高位AD肯定是够。  实战 真是这样啊? 请赐教

网友F:
多个ADC叠加会有叠加的不确定度,放大器也有误差,高精密放大器价格不比高位ADC便宜。

网友F:
东西是我私人的,7081不好玩已经转手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放大倍数越大信噪比会降低”
这句话如何理解呢?
是指增益非线性吗?

“放大倍数越大信噪比会降低”要搞明白应该看微信号放大的书籍。任何电子元件都会产生噪声只是多少而已。

网友G:
引用 楼主:
uv级的信号,即使是高位AD也不可能直接采集吧。得经过放大之后,送进AD

1mv级别的信号,高位AD直接采集 ...

信号电压足够高就不需要放大,否则就需要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信号电压足够高就不需要放大,否则就需要放大。

36楼 老师 说是uv级信号,直接用AD采集。。。

网友F:
引用 楼主:
36楼 老师 说是uv级信号,直接用AD采集。。。

http://bbs.38hot.net/thread-719-1-1.html
多数8位半都是用分立件高位ADC实现的.用分立件的原因是可以自定义ADC基本量程(标准的基本量程为±10V),该量程没有经过放大器,以避免放大倍数变化带来的误差.
帖子里面统计了各表的噪声性能,可见ADC直接采集uV级别的信号还是可以的,再小就没有太大意义了,放大也没有很大意义了,基本都是噪声.

网友H:
不考虑精度,有什么实用价值;如果考虑精度及稳定性放大加AD成本不会比高位AD低,也没有实用价值,没有实用价值讨论也没有意义

网友I(2018-04-08):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高精度的AD转换模块存在的意义。如果有电路需要高精度转换,是的用放大电路也可以实现高精度的 ...

比如ad转换器的原本分辨率是8位的,怎么通过运算放大器使对ad转换器1/256的尾数做二次转换来提高它的分辨率?他的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