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汽车安全带卡扣的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
为什么插上就不响了,里面的电路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A(2016-07-24):
里面应该有个开关。

网友A:
看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B:
应该是个串联电路吧,全部的安全带都扣上了,才有停止报警。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串联,然后那边搞个IO检测电平信号。

网友D:
上面的电路图太形象了,终于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E:
原理是很简单的。简单的电路知识,不过肯定有个检测的地方,不仅仅是灯亮,还会系统报警。

网友E:
电路的串并联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