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16-07-20):
需要一个适合Z轴振动马达的驱动芯片,暂定外加电压是2.5V左右。求各位大神能够推荐一款

网友A:
去TI的官网选型吧,各种符合条件的芯片。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vers/whats-new.page

网友B:
电机的运转规律是什么?类型是哪种?

网友C:
小马达,国产芯片1元左右便宜量又足

网友D:
这种东西应该大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