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仿真器 问题

楼主(2016-07-20):
用的MSP430F2274的芯片,CCS5.5版本,仿真器是MSP-FET430UIF型号,在进行仿真debug时,test connection按钮总是灰色的,如下图,无论有无接入JTAG,都是灰色的,请问是什么问题?

这问题已经解决:
1、拿到CCS6的版本上测试,仿真器提示升级固件,就升级了
2、再拿到CCS5.5测试,就出现了升级固件的提示,又是升级了,升级完毕后就可以进行debug了

此处有个疑惑:仿真器与板子连接的JTAG接口,正反都可接,如果我接反了的话,会出现仿真器power灯闪烁一下便不会有所反应。接正的话,仿真器的power灯就会常亮。  然而今天师傅一过来看,说我接反了,然后他接正之后就没问题了。顿时我内心在翻腾。。。到底怎么接才是正确的。。。不过问题解决了,也有可能是我接的不够紧,我明明接的很紧了啊,做技术这东西很多东西不能说准啊

网友A:
你选择仿真器的型号了吗?

网友A:
你的CCS能够识别仿真器吗

网友B:
可以试试I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择仿真器的型号了吗?

选择了,因为在安装CCS的时候选定的是MSP430,而这个的仿真器只有一个选项,就是MSP-FET430UIF,驱动也是在安装CCS的时候一起安装了的。

直接点击debug按钮,出现这个错误: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Interface Communication error

换了一个USB接口也不行

网友C:
仿真器的驱动安装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器的驱动安装成功了吗?

CCS版本是5.5的,在安装的过程中看见有驱动安装,看资料上说仿真器的驱动是自动安装的。安装过程中没有问题。

那怎么判断仿真器的驱动安装成功没有?还是需要自己安装仿真器的驱动?这个驱动在CCS5.5的安装包里面吗?

谢谢灰大神

网友C:
引用 楼主:
CCS版本是5.5的,在安装的过程中看见有驱动安装,看资料上说仿真器的驱动是自动安装的。安装过程中没有问 ...

把仿真器连接到电脑,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相应的设备,设备状态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仿真器连接到电脑,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相应的设备,设备状态是否正常 ...

有的,正常显示MSP-FET430UIF-CDC (COM8),没有感叹号没有问号

网友D:
这个在集成开发环境中是需要注意相关的选项的。

楼主:
这问题已经解决:
1、拿到CCS6的版本上测试,仿真器提示升级固件,就升级了
2、再拿到CCS5.5测试,就出现了升级固件的提示,又是升级了,升级完毕后就可以进行debug了

此处有个疑惑:仿真器与板子连接的JTAG接口,正反都可接,如果我接反了的话,会出现仿真器power灯闪烁一下便不会有所反应。接正的话,仿真器的power灯就会常亮。  然而今天师傅一过来看,说我接反了,然后他接正之后就没问题了。顿时我内心在翻腾。。。到底怎么接才是正确的。。。不过问题解决了,也有可能是我接的不够紧,我明明接的很紧了啊,做技术这东西很多东西不能说准啊

网友E:
设备管理器里能不能看到仿真器

网友F:
IAR也挺好用的,感觉怎么用的人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IAR也挺好用的,感觉怎么用的人少呢

可能因为TI官网上搭配的就是CCS

网友C:
引用 网友F:
IAR也挺好用的,感觉怎么用的人少呢

ccs是ti官方开发的IDE,兼容性更好

网友G: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Interface Communication error

接口通信错误,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