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无法理解 一个电感如何用两个电感代替

楼主(2016-07-20):
直接上图,不能理解!!!1:理论上是这样的:用一个电感来做储能元器件(L1)

2:但是因为这样:
因为体积和高度的要求,改成了一个变压器或者两个电感

3:所以变成了这样

(L1)
AND 这样:

(L1和L2)

问题: 为什么 一个电感分成两个以后,变成这种结构了? 为啥不是串联呢?
据说是 sepic 结构,还是不懂。

网友A:
不是用2替换1,就是一种模式,主要是电压适应性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2替换1,就是一种模式,主要是电压适应性强。

已经知道是 sepic 拓扑了。 以前没有接触过,所以不知道,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