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识这个元件,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7-20):
(无正文)

网友A:
不认识,G和G2是什么?

网友B:
不会是光耦吧

网友C:
模拟开关

网友D:
受控电流源。

楼主:
会不会是CT,套在线路上感应电流出来的那货

网友E:
说说哪里用的....电流互感?

网友F:
这是自创的符号。

网友G:
旁边不是标注了么。

电压控制电流源。 理想器件,仿真分析而已

网友H:
可以根据功能去推测啊

网友I:
自创符号,谁知道啊。。。。

网友J:
这个是pspice仿真模型。

网友J:
这个是pspice仿真模型。电压控制的电流源。

网友D(点评):
没错,就是pspice仿真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