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从串口输入8个16进制数作为内部使用的地址?

楼主(2016-07-20):
我想通过UART输入8个数,作为内部访问Flash/SRAM的地址,先输入的作为地址的高位,比如输入的是:
123456CD,那么就是内部访问地址为 0x123456CD.
我写的代码是(在  UART_Loopback_demo 基础上改的):
for(i=0;i<8;i++){
  chrx = UART_GetChar(TERM_PORT);  // get 8 address
  adr = adr<<4 ;
  if ( (chrx>='0') & (chrx<='9')  )
      chrx -= '0' ;
  else if ( (chrx>='A') & (chrx<='F') )
      chrx = chrx - 'A' + 0xA;
  else if ( (chrx>='a') & (chrx<='f') )
      chrx = chrx - 'a' + 0xA;
  else
      err += 1;

  adr += chrx;
}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还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做成用回车当作边界? 也就是回车前的8个字符作为地址。如果两个回车之间不足8个字符,就在高位填充0.这样该怎么写?
向各位大虾学习啊。

有了地址,就可以访问NV32内部的SRAM/Flash的值,直接读取即可:
        if(err==0) {
                 data=M32(adr);
           printf("\n adr:0x%x = 0x%x \n ",adr,data);
                }
        else
                printf("\n:UART1>Read Register. Address Input is Invalid!");

地址落在0x0起的低段地址,就是直接读取FLASH的内容。

网友A(2018-07-05):
暂时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

网友B:
楼主的这个办法应该已经可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