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个耳放干扰问题

楼主(2016-07-20):
最近无聊,做了个47耳放,发现受变压器和电脑的干扰很大。如果把耳放装在金属盒子里面则没有电流声。这个电路以前大学做过一个,当时没任何屏蔽也听不到电流声,现在做的却很容易被干扰到,请教下回事什么原因?
电路如下:
电源部分

耳放电路:

pcb是洞洞板焊的

以前大学也是照这个做的,当时效果非常好,不知为什么几年后再做就很容易被干扰。

网友A:
变压器没有屏蔽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没有屏蔽层呀

除了受变压器干扰,也受电脑干扰。用电池供电,开电脑也有电流声。
很奇怪,以前做的那个,变压器也没屏蔽层,无输入的时候开最大声一点噪声都没有。

网友B:
看看电脑接地

网友C:
用蓄电池+15V、-15V测试一下就能确定干扰是否来自AC220V。AC220V进线加共模电感、X电容、甚至Y电容试试。

网友D:
检查你的音频走线啊,最好画个地线铺铜的板子,你这个洞洞板搭出来的不靠谱

网友E:
GND走线很不好。。。。。。

网友F:
输入75Ω匹配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蓄电池+15V、-15V测试一下就能确定干扰是否来自AC220V。AC220V进线加共模电感、X电容、甚至Y电容试试。 ...

奇怪了,昨天我把房间里面的电全切断了,用电池供电,把耳机放到显示器旁边有很大干扰,离显示器1米的地方基本上没干扰。问题是我把220v全切断了,房间没有任何设备带电了,还是有干扰

网友C:
液晶显示器内部有升压电路(高压板电路是一种DC/AC600V变换器)这个容易产生干扰,即使显示器未加电工作,也有可能把220V电源线上的其它干扰引入。如果是后者,把耳机放到任何220VAC电源线旁边同样有很大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晶显示器内部有升压电路(高压板电路是一种DC/AC600V变换器)这个容易产生干扰,即使显示器未加电工作, ...

问题是已经把墙上的插座全拔了,日光灯也关了。应该是显示器的位置有不明干扰源,不是显示器有干扰。
会不会是耳放输入阻抗高容易受外界干扰。我把耳放音频线靠近usb声卡输出的地方就可以听到微弱的声音输出了,难道只有全屏蔽一个办法?

网友E:
你的电路可能处于间歇振荡状态, 变成了超再生接收机........

楼主(2016-11-14):
最后买了个金属盒子屏蔽就没电流声了。

网友G:
周围走一条GND线屏蔽注意不要闭环;线路也要改良一下尽量不要内90度角

网友H:
你以前用的运放和现在用的是同一个型号吗?如果现在用的运放输入阻抗更高,开环增益更大,频响更宽,完全沿用以前的RC元件参数确实会存在自激的可能。而自激就会引起很大的噪声。

网友I:
你的PCB设计的实在是差了。
功放下面不要走任何信号线,  要铺GND
地要 “一点共地” ,

输入信号 的PC地   与 你 功放这边的地  产生 耦合干扰, 回路有问题,
从新设计或者 用  共地隔离 芯片

又或者用差分信号的方式输入,这样可以尽量避免 输入地与功放地直接的耦合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PCB设计的实在是差了。
功放下面不要走任何信号线,  要铺GND
地要 “一点共地” ,

这个板不是我设计的,这个pcb都快成公版了,网上很多基于这个修改的板卖。10年前我做过一块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知道是现在的环境干扰比以前大了还是ic的问题。
当时是用一个方形橙汁塑料罐做的,变压器和功放板挨得很近都没事,没信号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以前用的运放和现在用的是同一个型号吗?如果现在用的运放输入阻抗更高,开环增益更大,频响更宽,完全沿 ...

都是一样的型号,用的5532,要说有干扰吧,很奇怪我放靠近显示器附近的位置,明明显示器周围所有用电设备220v电源全断开了(直接拔插头),还是有干扰,离开一段距离就好了。实在找不出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