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讨论] AC/DC电源模块使用中常见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07-20):
  AC/DC系列的模块电源产品外接的电源一般是市电220V的电源,因为它受到外界不稳定电压的影响会比DC/DC系列的要大一点。而且市电一般也容易受雷电等不明电压影响,所以AC/DC系列的模块电源在使用过程中可能经常遇到一些故障,以下分类简要的分析一下原因。
  1、客户使用我们的AC/DC产品的时候,其输出电压怎么会比正常值低很多?是怎么回事?
  1)、输出过流:如果输出端负载的功率超过了产品的额定功率那么其输出电压是有可能会较正常值偏低的,并且可能无法保证其他的正常输出特性;
  2)、输出带的容性负载过大。
  2、客户使用我们的宽电压产品怎么刚一接入就烧坏了?是怎么回事?
  1)、输入电压太高并远超过允许的电压输入范围。
  3、客户使用我们的AC/DC产品为什么上电后没有电压输出?
  1)、输出端负载功率过大;
  2)、输出滤波电容过大;
  3)、输入电源功率过小;
  4)、输入接错,把N或L接到FG上;
  5)、输入电压太高导致模块损坏。
  4、 客户使用我们的AC/DC双路输出的产品,发现副路输出电压不稳,是怎么回事?
  1)、输出+/-电压的负载功率较不均衡,+电压所带负载较大,而-电压所带负载较小。
  5、客户使用我们一款AC/DC产品觉得其纹波噪声很大,对后面电路有一些影响,是什么原因?
  1)、测试附近有高频产品,对其产生干扰;
  2)、测试方法不对,电源需采用20MHz示波器,且取下探头进行测试,具体参照如上图一测试方法。
  6、客户使用我们一款AC/DC产品,发现当中有一小批损坏了而其他的产品性能良好,是怎么回事?
  1)、负载功率过大:如果输出端的负载功率过大,是有可能会导致一小部分模块容易损坏的,因为我们产品在设计当中都有一定的余量,但是不可能每只产品的功率余量都一样,有的多点,有的小点,与其工艺也有一定的关系。故此,对于余量小的模块就有可能会由于负载过重而导致过载损坏;
  2)、输出滤波电容过大:容易使模块在频繁启动时出现过流损坏。
  3)、有高压浪涌到输入端:因器件的差异性,有的承受浪涌高点,有的承受浪涌低点,故此,对于承受浪涌低点的模块有可能会由于输入高压浪涌而导致损坏。
  7、AC/DC产品在工作中发热很厉害,是怎么回事?
  1)、负载过流:有可能是输出端负载过载了,即负载所需的功率比模块的最大输出功率大,使到模块内部产生很大热量;
  2)、输入电压过低而带满载:这种情况会由于模块效率较低比较容易导致模块发热。
  8、客户使用我们一款AC/DC产品一段时间后就坏了,是怎么回事?
  1)、由于输出端电容过大导致模块启动时由于过流造成损坏;
  2)、由于输入端电压长期偏高导致模块输入端开关管损坏;
  3)、由于模块长期工作在温度较高的场合,使到模块的可靠性降低。

网友A:
ACDC的产品效率摆着呢。

网友A:
我经常用的就是变压器+稳压芯片

网友B:
楼主总结了很多经验,

网友C:
楼主总结的很全面呢。

网友C:
以后还是分享案例分析。

网友D:
楼主!你有精彩分享这些信息吗?

网友E:
这个是产品应用中的问题。

网友E:
DCDC的产品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ACDC的产品效率摆着呢。

你们一般选用什么样的产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用的就是变压器+稳压芯片

这样还得自己设计滤波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产品应用中的问题。

欢迎分享设计中遇到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DCDC的产品存在什么问题

DCDC还是得分析核心,频率,功耗等。

网友G:
ACDC的保护电路怎么弄得

网友G:
怎么提供大负载的供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H:
http://www.mornsun.cn/public/ACDC/

这些芯片,你都用过吗?

网友I:
AC/DC产品在工作中发热很厉害吗?

网友I:
一般到什么程序需要散热?

网友E:
DCDC的隔离怎么弄?

网友E:
对于模块电路来说,模块电源还是相比来说,简单很多了。

网友J:
这个确实很常见,但是还是总结的不全面

网友J:
楼主有没有DCDC的产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