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万能的论坛

楼主(2016-07-20):
万能的论坛,请教大家关于旋转变压器和霍尔传感器的使用方法或参考例程   旋转变压器和霍尔传感器都是用来测电机轴的转角和转速的,单片机使用的是自带AD功能的单片机

网友A:
如果你去淘宝买相应的模块的话,会带例子的。可以空手套一个例子!

网友B:
旋转变压器和霍尔传感器 , 结构很简单,都是通过单片机测频来取得电机轴的转角和转速的,因此,自带AD功能用不上~~~

网友C:
自己先研究吧。老想着不劳而获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变压器和霍尔传感器 , 结构很简单,都是通过单片机测频来取得电机轴的转角和转速的,因此,自带AD功能 ...

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量  需要通过AD转换成数字量 由单片机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先研究吧。老想着不劳而获是不行的。

并非想不劳而获 只是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两个传感器  也没有相关的资料  完全得凭大脑空想啊

网友C:
网上应该可以找到相关资料的啊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像原厂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