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FPGA+AD7606数据采集系统设计

楼主(2016-07-20):
      DSP28335+FPGA+AD7606的数据采集系统,DSP采用TI公司的TMS320F28335,FPGA使用 ALTERA的Cyclone3 的 EP3C5E144C8N  在设计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从原理图设计,方案验证,制板,焊接,调试解决了很多为题,收货还是蛮多的,DSP28335和FPGA使用XINTF总线进行通讯进行数据传输,DSP,FPGA  IO全部引出 这样就可以很容易的将主控板融入到嵌入式系统中,需要什么外设可以直接装在主控板上,可以用来控制电机,可以用来做数据采集系统。将外部接口全部印出来,自己可以随便做计,电机控制,数据采集,串口,can,485,AD,SRAM,FLASH。

      AD7606模块可对八通道数据进行同步采集数据,传输至FPGA 在传至DSp进行运算。DSP也可根据运算做PWM输出  这就是个闭环 电机控制系统,很灵活

我之前单独做AD7606的模块,可以实现数据的采集,单独用PWM模块,可以输出波形。将他们两个模块结合在一起,数据采集那块就直接没有值,波形也只是例程上输出的值,根本与AD转换无关,想问一下大佬们是什么原因?
能购买楼主的代码吗

网友A: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代码?

网友A:
以前用过arm和fpga弄过。

网友(2019-03-27):
我之前单独做AD7606的模块,可以实现数据的采集,单独用PWM模块,可以输出波形。将他们两个模块结合在一起,数据采集那块就直接没有值,波形也只是例程上输出的值,根本与AD转换无关,想问一下大佬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
能购买楼主的代码吗

网友B:
采用FPGA+DSP+ARM的架构作为实时信息处理平台的

网友C:
DSP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成为数字电路设计的主要方法。

网友D:
如果高于几MHz,FPGA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网友E:
一些FPGA开发商,如Xilinx 公司的核还不支持浮点

网友:
DSP+FPGA 结构实现的实时信号处理系统中,低层的信号预处理算法处理的数据量大,对处理速度的要求高,但运算结构相对比较简单

网友F:
单一的DSP或FPGA实现的数字系统会被DSP+FPGA的结构或嵌入DSP模块的FPGA设计结构所取代。

网友G:
FPGA会取代DSP吗??

网友H:
FPGA现在难以取代FPGA+DSP的架构

网友I:
FPGA+DSP架构的数字音频处理技术

网友J:
DSP+FPGA架构 适合于模块化设计

网友H:
FPGA做信号处理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B:
所涉及的板卡都是DSP+FPGA架构的

网友G:
TMS320F28335是电机控制的首选吧。

网友C:
与通用微处理器相比,DSP芯片的通用功能相对较弱些。

网友F:
DSP拥有着其他各种架构处理器都不拥有的信号处理能力。

网友D:
如果高于20~30Mbyte/second,则用FPGA处理更佳

网友:
PGA可以完成模块级的任务,起到DSP的协处理器的作用。

网友E:
DSP+FPGA结构最大的特点是结构灵活

网友J:
FPGA、DSP不同的技术特征造就了它们不同的应用领域

网友I:
以FPGA+DSP为核心架构是以后的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