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连接已加密的28335芯片

楼主(2016-07-20):
被加密的28335芯片如何与仿真器连接,我使用的是CCS5.3,尝试多遍connect target都不行,提示如下:

加密过程:最近尝试使用28335的CSM模块,便于产品量产时对FLASH进行加密。按照CSM模块的说明,将DSP2833x_CSMPasswords.asm添加到工程,并修改了PWL0~PWL7的值,在InitSysCtrl里增加对PWL的8次哑读,且向KEY寄存器中写入密码字,保证程序运行正常;编译并烧写28335,FLASH正常被加密。
解密过程:硬件连接好之后,尝试connect target,却一直给出上图的提示,也不能使用on chip flash对芯片进行解密操作,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前辈,如何能连接成功并解密,谢谢

网友A:
按住复位连接

网友B:
看看你的仿真器有问题吗?

网友B:
加密了应该能仿真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