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DMA模式,超时溢出中断标志HWTOIF一直等不到此中断

楼主(2016-07-20):
因为我的串口接收数据长度不定,需要超时溢出中断标志HWTOIF一直等不到此中断,已设置了RXTOEN,溢出计数器TOIC,但就是不能中断??

网友A(2018-08-13):
哪个系列,中断配置好了吗,另外计数器你确认运行了吗

网友A:
晕,老帖,搞定没,分享一下

网友B:
因為在串口的資料,已經被DMA取到RAM裡面,所以RX TIMEOUT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