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6-07-20):
首先,对开关电源不是很擅长
一套设备功率很小,选用明纬的一款ACDC电源,电源的输入端L,N和地接入220V市电。
问题是:当插头的地悬空时,设备工作不正常。当插头的地与市电中的大地连接时,设备工作正常。当开关电源的地不接,只接L,N时,无论插头的地与大地是否连接,设备工作正常。
又找了一个杂牌ACDC电源,功率比明纬的小不少。无论怎么接法,设备均正常工作。
求教。

网友A:
地瓜兄,只能说明明伟的还是比较正规的。那三根线应该是L、N和PE线(也就是你说的地),那根PE线时起保护作用的。这个在电源外壳是金属外壳的时候经常用来起保护作用。如果电源比较牛X,里面带了这个自动保护或者检测的东西,只能说明电源正规。但是也不排除你的电源本身有问题。

楼主:
谢谢,请教海版主开关电源已经发展到这么高深的水平了么?已经能够检测是否接地了?

网友B:
一种情况是有接地检测,一种情况是来自Y电容耦合的干扰,这都说明该电源的品质还是不错的,而杂牌显然偷工减料了。至于具体是哪种情况,测测输出电压即可获知。

网友C:
如果地线悬空,就担当于一个天线,天线感应到的电压导致外壳电位不断变化,从而对你的板子产生影响,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你的板子画得也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种情况是有接地检测,一种情况是来自Y电容耦合的干扰,这都说明该电源的品质还是不错的,而杂牌显然偷工 ...

接地检测,可能性不大,因为开关电源不接地线,只接L和N时市电接不接地设备都正常工作。但是开关电源接了地线后市电接地后设备才能正常工作。

Y电容耦合干扰的话,开关电源的地线引入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地线悬空,就担当于一个天线,天线感应到的电压导致外壳电位不断变化,从而对你的板子产生影响,这从另 ...

我的板子没有装外壳。
再者,用其他品牌开关电源,无论接市电两线三线设备均正常工作

网友D:
找个蓄电池供电还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地检测,可能性不大,因为开关电源不接地线,只接L和N时市电接不接地设备都正常工作。但是开关电源接了 ...

市电何来接地一说?你描述的太混乱,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电何来接地一说?你描述的太混乱,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接的。

写字楼埋的地线认为是市电的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写字楼埋的地线认为是市电的地

这是接大地回路,不能说成是“市电的地”。

楼主(2016-10-21):
金升阳的工程师有什么解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