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是否支持串口下载呢,我死活都进不去串口下载

楼主(2016-07-20):
STM8是否支持串口下载呢,我死活都进不去串口下载

网友A:
stm8不是所有的芯片都支持串口下载的,只有部分芯片才支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m8不是所有的芯片都支持串口下载的,只有部分芯片才支持的

你知道支持哪些芯片么,我不确定我现在的芯片是否支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支持哪些芯片么,我不确定我现在的芯片是否支持呢?

你可以下载串口下载的软件,在软件的说明文档里有支持的芯片列表的。

网友D:
串口下载要修改option选项的,不然就不能串口下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串口下载要修改option选项的,不然就不能串口下载了。

那这个option选项要如何修改呢?必须还得有stlink吧,我还不如直接用stlink下载呢

网友F:
stlink和串口是不一样的,前者用来做仿真调试,后者可以批量生产,用途不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tlink和串口是不一样的,前者用来做仿真调试,后者可以批量生产,用途不一样的 ...

那我每次用串口下载的时候,必须都要用stlink修改option选项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那我每次用串口下载的时候,必须都要用stlink修改option选项么

不用的,option选项也可以在程序中修改的。

网友I:
芯片是空白的话,第一次可以用串口烧进去程序,然后在程序中修改option选项,以后每次就可以使用串口下载的。

网友J:
使用串口下载,必须要配合复位按键,不然的话,不能使用串口软件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芯片是空白的话,第一次可以用串口烧进去程序,然后在程序中修改option选项,以后每次就可以使用串口下载的 ...

有一次在淘宝买的芯片,说是全新的,其实是拆机的,结果串口下载进不去,坑死了。

网友L:
那个串口下载软件在哪可以找到呢,我百度找不到呀

楼主(2017-04-25):
引用 网友A:
stm8不是所有的芯片都支持串口下载的,只有部分芯片才支持的

是的,好像S00x系列的芯片,是没法串口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