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6-07-20):
TE, pi, BLE, ev, ni
#include "DSP28_Device.h"

#define UART_INT        1

unsigned int uart_sendtype ;
unsigned int Sci_VarRx[100];
unsigned int i,j;
unsigned int Send_Flag;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系统*/
         InitSysCtrl();

         /*关中断*/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初始化PIE中断*/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中断矢量表*/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SCIA寄存器*/
     InitSci();
     for(i = 0; i < 100; i++)
     {
             Sci_VarRx = 0;
     }
     i = 0;
     j = 0;
     Send_Flag = 0;

     #if UART_INT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TXAINT = &SCITXINTA_ISR;
         PieVectTable.RXAINT = &SCIRXINTA_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开中断*/
         IER |= M_INT9;
         #endif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Sci_VarRx[0]=48;
         Sci_VarRx[1]=49;
         Sci_VarRx[2]=50;
         SciaRegs.SCITXBUF = Sci_VarRx[0];
         SciaRegs.SCITXBUF = Sci_VarRx[1];
         SciaRegs.SCITXBUF = Sci_VarRx[2];

         for(;;)
{}
}

上面的程序,是根据TI的SCI例程改的的,手动输入数据        Sci_VarRx[0]=48,Sci_VarRx[0]=49,Sci_VarRx[0]=50,;

,然后依次送入发送缓冲器再发送至PC的串口助手。可为什么发送三个,只接收到第一个和第三个呢,只能接受到两个数据,为什么啊????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显示的?

网友A:
是字符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