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S003连接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6-07-21):
打算使用 STM8S003F3

需要连接两个编码器,一个调节音量,一个选择频道。

查了资料,只有TIM1可以连接编码器,有些疑惑请教大家。

问题1:TIM1高级定时器只能连接一只编码器?
问题2:使用编码器模式时,如何知道编码器转动了?看计数器吗?该用哪个中断?
问题3:使用通用定时器来接编码器的话,应该什么方式再配合软件识别比较合适?
问题4:看资料,TIM1连接编码器时,使用的是CH1和CH2。那么CH3和CH4还能用软件方式连接编码器吗?

网友A:
选择带有两个高级定时器的芯片。其他的,你买编码器的时候,我指的是淘宝,一般都会带例程说明的。

网友B:
1. 一个timer只能接一个编码器
2. 使用编码器时,相当于用编码器的输入来驱动timer计数(加或减),要知道编码器打的值读timer的cnt就行
3. 我建议用另一个定时器中断定时去读
4. 参见问题1。不能用ch3,4做为编码器输入

可以选择有两个编码器的芯片型号
如果成本所限,必须用这个片子,可以用边沿中断来模拟编码器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一个timer只能接一个编码器
2. 使用编码器时,相当于用编码器的输入来驱动timer计数(加或减),要知道 ...

非常感谢,看来把最常用那个接到TIM1上面。
另外一个,接到另一个TIM的通道上面去。

网友C(2020-09-07):
引用 网友B:
1. 一个timer只能接一个编码器
2. 使用编码器时,相当于用编码器的输入来驱动timer计数(加或减),要知道 ...

你们说的编码器指的是正交编码器吗?

网友D:
这个芯片很火。

网友E:
如果使用RTOS估计你就没这么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