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应用] labview 闪烁电路

楼主(2016-07-21):
做了个labview 闪烁电路,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在循环结构中添加定时器,为啥会闪烁?求解!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45918307\QQ\WinTemp\RichOle\L{A{J`QQ]8A~X2~DXMAZD7P.png

网友A:
这种操作容易死机的。

网友A:
出现闪烁一般是你的电脑性能影响的。
你程序中不停的取反,正常情况是闪烁人眼是分辨不出来的。

楼主:
实际上是可以闪烁的,我都弄不明白。闪烁周期估计有个3s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是可以闪烁的,我都弄不明白。闪烁周期估计有个3s钟。

你设计成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啊。难道仅仅是为了玩吗?实际应用中必须加延时啊

楼主:
我知道实际中必须有延时,但是我删掉了延时之后还是会有延时,不加延时一样有这个效果,但是这个延时不是我加了定时器的时间。

网友A:
估计是软件为了让用户看见仿真的真实结果而故意加入延时的。

网友B:
你是不是加高亮了?

网友C:
labview的前面板显示是有延时的,可以看下labview的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