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为DC:3.0~300V,能否得到DC3.3,或者DC5.0

楼主(2016-07-21):
输入电压环境不确定,电压的范围值在3.0V至300V之间。使用的单片机需要5.0V和3.3V。这样的输入电源能否转化得到单片机所需要的电压?

网友A:
什么环境是这个样子啊。

网友B:
做多路开关电源,监测用切换开关器件

网友C:
电压范围太宽了
如果 DC120-300 随便哪个手机充电器(宽压范围的)拆了整流桥  都可以 的

何必要拆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环境是这个样子啊。

要做一个直流电压电流显示。对直流电压检测范围是3.0V至300V。想不用另接供电电源,能否直接从被测电源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范围太宽了
如果 DC120-300 随便哪个手机充电器(宽压范围的)拆了整流桥  都可以 的
...

太聪明了,手机充电器还有这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多路开关电源,监测用切换开关器件

对开关电源不怎么懂,能否详细说下,或者推荐下器件。谢谢

网友B:
普通的开关电源方案,一搜一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开关电源方案,一搜一堆

么有那么简单吧? 没见过单芯片 供电范围这么宽的。

网友D:
影像中MP150可以做到12V~300+ ,更低就不好说了,但是肯定做不到5V一下。

可以分两组,一组12V~300,一组3V~24V, 中间好切换。

不过这个应用本身感觉就没卵用。

在琢磨琢磨,单独供电可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影像中MP150可以做到12V~300+ ,更低就不好说了,但是肯定做不到5V一下。

可以分两组,一组12V~300,一组3 ...

要求不让做单独电源。就从被检测电源那获取。

网友E:
没有成品,定做才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开关电源方案,一搜一堆

LZ的这要求你去帮我搜索一堆出来看看,谢谢

网友F:
这样的电源成本比你电压检查模块的本身成本都贵。。。

网友B:
普通86-250V开关电源电路成本是7块钱左右,交直流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影像中MP150可以做到12V~300+ ,更低就不好说了,但是肯定做不到5V一下。

可以分两组,一组12V~300,一组3 ...

我现在选择的方案:一组20V到300V采用UC2843,另一组3V到30V采用LM3481。设计方案IT公司能提供参考设计。现在考虑的是这两个开关电源如何实现自动切换。

网友G:
用被测电压供电,先不谈供电范围,首先会导致被测电源功率损耗,影响到被测信号,仪表信号输入都应该是高阻,这种方案设计就有问题。另外从技术实现来讲,3V到300V输入电压这么宽的动态范围,目前貌似还没有哪种类型开关电源能做的到。建议你直接用电池供电,参考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开关电源方案,一搜一堆

分了两组,一组是20V到300V,另一组3V到30V。现在琢磨自动切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钱堆肯定堆得出来,但效率就不要指望了。我一款100-1000V的织袜机电源,范围仅仅10倍,两头的效率比最高 ...

这种宽电源的转换效率是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被测电压供电,先不谈供电范围,首先会导致被测电源功率损耗,影响到被测信号,仪表信号输入都应该是高阻 ...

要设计多路开关电源才能实现。电池供电是一种参考方案,我仔细查询下段码LCD的功耗。

网友I:
HV9910+LDO+微功耗MCU+LCD

网友J:
还不如干脆用电池算了,平时直接停机模式,晶振都停止那种,然后通过外部电压唤醒。

网友K:
这种思路是错误的,测量电路要最大限度的减少对测量信号的影响,才能测得准。你还打算从信号源取电,一定会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L:
引用 楼主:
要做一个直流电压电流显示。对直流电压检测范围是3.0V至300V。想不用另接供电电源,能否直接从被测电源取 ...

不可,如果电压源能提供足够的电流,而不影响测量值,可以做的,可以设二级开关电源即可。

网友M:
有时思路跑偏了,会把你带进死胡同。
没必要去想这种极限情况。不行就自己用电池供电。如果被测电流很强大的话,你可以再考虑用充电电池。

网友G:
另外从被测信号取电还会把电源导致的干扰耦合到被测信号。至于说被测信号功率足够大啥的,我不认为从3V电源吸收10mA等级的电流不会对被测信号没有影响,当然,如果测量需求是0.1V啥的这种分辨率要求的话,上面的话就当我没说过。

网友N:
电源芯片加稳压电路吧!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不如干脆用电池算了,平时直接停机模式,晶振都停止那种,然后通过外部电压唤醒。 ...

项目的要求很多。比如没有空间安装电池,不可以外部供电,磨具没有空位安装开关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源芯片加稳压电路吧!你试试。

开关电源无法做出这么宽电压转换出5V。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从被测信号取电还会把电源导致的干扰耦合到被测信号。至于说被测信号功率足够大啥的,我不认为从3V电源 ...

被测电压的电流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时思路跑偏了,会把你带进死胡同。
没必要去想这种极限情况。不行就自己用电池供电。如果被测电流很强大 ...

主要是这个项目的限制太多。产品的磨具已经固定,已经没有空间安装电池,也没有空位来接外部供电或者安装开关切换。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无法做出这么宽电压转换出5V。

稳压芯片,加开关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O:
他不可以的。而你这话是可以的,但只降压不升压,例如红外线对射警报器的电源是DC以及AC12伏至220伏。在 ...

升降压都可以做了,
只是成本问题,不建议这么搞,
LZ愿意出资的话,我愿意挑战比3V更低的输入电压至300V,输出他要的3.3V和5V。。。
太懒了,不想动手

网友P(2019-05-11):
引用 楼主:
太聪明了,手机充电器还有这妙用。

那3V到5V输入,输出3.3V或者5V电路该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