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的别人的程序,完整复制过来的,提示错误了

楼主(2016-07-21):
\OBJ\ADC.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Res (referred from main.o).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命名已经定义了Res这个变量的,为什么提示没有定义呢?

网友A:
你没有加extern申明吧

网友B:
你肯定是.c和.h文件分开了,51中这么做是可以的。可以arm中就不可以了

网友C:
51里真的可以吗

网友D:
51中直接.c和.h都大杂烩了。

网友E:
ADC.c中定义这个变量了,在main.c中提及到了,但是找不到申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DC.c中定义这个变量了,在main.c中提及到了,但是找不到申明。

最好的办法,就是加extern申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好的办法,就是加extern申明。

要加extern声明,必须.c文件定义并且初始化,.h文件中才可以声明的。

网友H:
最好 格式统一!

我之前在51 的。h里面加入了extern 结果也不提示错误。就是数据不对。
不过 发现后 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