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接上5欧的发热膜,电压降为9V。

楼主(2016-07-21):
芯片用的LT3800把24V 转为12V 接上5欧负载电压拉低,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A:
电源功率不够 换大
或者发热膜功率大 换小
先稳压电源测试下发热膜  12V 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不够 换大
或者发热膜功率大 换小
先稳压电源测试下发热膜  12V 电流多少

发热膜需要2A 接到电源上1.2A 电压下降到9V,lt3800能达到12V 75W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热膜需要2A 接到电源上1.2A 电压下降到9V,lt3800能达到12V 75W

你这很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