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0ret6, 能用串口下载进程序,但是程序运行不了

楼主(2016-07-21):
串口下载成功,普通的io口电平控制程序都不正确,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    最好还是用jlink或者ST-LINK在线调试看看吧,还有就是串口ISP下载完复位后  好像更换BOOT0还是1的电平更换了吗,具体看下手册

网友B:
在线仿真看看,看看程序能否运行;
IO控制不了,程序有问题,或者引脚坏了都有可能;

网友C:
管脚配置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