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屏的单点触摸和多点触摸

楼主(2016-07-21):
大神,
   公司开发产品选电容屏。看到一款FT6236是电容屏单点触摸的,价格比较便宜。应用中相对多点触摸的电容屏,不会有什么问题把?
   十分感谢!

网友A:
单点和多点区别在于芯片识别,与质量无关,多点也有质量差的.

网友B:
建议用Atmel的,稳定可靠。请告知具体需求。QQ:1103052187

网友C:
单点触摸屏一般是自容的,可靠性和抗干扰比较差,且不能做多点触控操作。多点触摸的一般是互容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