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马达干扰,MCU

楼主:
各位大神,现在碰到个问题头都大了。我用蓝牙播歌曲并用带正反转机构配一些动作。当蓝牙播放手机歌曲的时候,马达正反转。只要蓝牙板子靠近正反转电机,声音播放就断断续续,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马达输出口并了个104电容。蓝牙和正反转共电源,电源并且也并了470UF和104电容。只要蓝牙板子离正反转马达4CM以上,声音就播放正常。

网友A(2016-07-21):
传说中得电磁波?    那就加个屏蔽罩试试...

网友B:
去拆只旧6V录音机马达,打开外壳,壳子内衬有一圈铍莫合金皮,包在你的玩具马达外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拆只旧6V录音机马达,打开外壳,壳子内衬有一圈铍莫合金皮,包在你的玩具马达外面就行了.

谢谢你的建议,可是这样成本高,客户不会接受这样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可是这样成本高,客户不会接受这样做

试一下,有效果再去市场找材料.

网友C:
使用导电胶布绕住电机,并接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对,
1.也也可用导线将马达壳和地连接(成本多5分)
2.马达加DV(成本多1毛) ...

马达加DV指的什么,不是很明白

网友C:
也可尝试下,电机中串联热敏电阻试试,减缓电流上升下降的速度

网友E:
你这个MCU有没有用PIC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MCU有没有用PIC的啊?

没有,BK的蓝牙,直接用蓝牙的2个IO口推正反转,没外挂别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