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29驱动安装问题

楼主(2016-07-21):
我现在想用CCS进行F5529的编程,但是有两个驱动装不上。MSP Appliaction UART 和 MSP Debug Interface
怎么办呢?

网友A:
你的是CCS多少?CCS5.5的驱动在安装时会自动安装的,虽然我现在也遇到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在ccs的安装目录下有驱动程序,你先手动安装一下试试
另外,如果用的ghost的操作系统,因为操作系统被阉割过,也有可能影响驱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