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JY-61P模块的使用技巧

楼主(2016-07-21):
JY-61P模块的使用技巧
基于前两次介绍倾角仪模块,JY-61JY-61P的东西,有的小伙伴就会为那么它到底该如何使用呢?或者使用过程中有哪些技巧呢?接下来一一列出。
一、引脚说明
二、轴向说明
如上图所示,模块的轴向在上图的右上角标示出来,向右为 X 轴,向上位 Y 轴,垂直
与纸面向外为 Z 轴。旋转的方向按右手法则定义,即右手大拇指指向轴向,四指弯曲的方
向即为绕该轴旋转的方向。注意:6轴模块的Z轴是可以清零的,每次对模块上电的瞬间就为Z轴零方向位置,如果要改变就当转动到固定角度以后,设置清零位。
三、硬件连接方法
如何连接也是小伙伴们关注的重点,因为只有连接正确了才能完成后面的工作。
3.1 与计算机之间的连接
与计算机连接,需要USBTTL电平的串口模块。推荐以下两款USB转串口模块。
USB 串口模块连接JY-61P 模块的方法是:USB 串口模块的+5V TXD RXD GND
6050 模块的VCC RX TX GND 注意TXD RXD的交叉。
(注意:六合一串口模块连接 6050 模块时需要将 2 号拨码开关拨到 OFF 端,如下图: )
3.2连单片机
3.3 IIC连接
四、软件打开方法
4.1 如何正确连接到上位机?
首先将模块通过 USB-TTL 模块连接到电脑, 安装好USB-TTL 模块对应的驱动以后,可以再设备管理器中查询到对应的串口号, 如图所示:
打开上位机软件, 先点击波特率菜单,选择模块的波特率,默认设置为 9600。再点击串口设置菜单,选择刚才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到的串口号即可看到模块的数据。如下图所示。
4.2如何设置模块的波特率?

开设置菜单。点击波特率,选择自己想要的波特率,点击“更改    正常模式    保存设置”,然后重新给模块上电即可。具体如图1所示:

4.3如何设置模块的回传速率?
打开设置菜单。点击回传速率,选择自己想要的回传速率,点击“更改→正常模式→保存设置”,然后重新给模块上电即可。具体如图2所示:
4.4如何设置IIC地址?
打开设置菜单。在设置选项卡的IIC地址文本框内输入新的16进制IIC地址,点击“更改→正常模式→保存设置”,然后重新给模块上电即可。具体如图3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