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工具] nv32 mdk 增加仿真

楼主(2016-07-21):
MDK-m0+中仿真居然看不到寄存器值,好在ARM内核基本通用,就直接用别的m0+仿真文件就可以了。把以下3个文件复制到任意位置。打开Options for Target 'xxx'的Target选项卡下的System-Viewer File(.sfr)中添加你需要的.sfr文件.就可以了。

再说一点,建一个工程文件不需要那么多文件的(搞得初学者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只需要startup_NV32.s,和一个包含SystemInit ()函数的文件就可以了。SystemInit ();函数一般是空的都可以。  但是NV32有点特别,复位后看门狗是自动运行的,因此必须在 SystemInit ();函数,或者main() 函数里先关掉看门狗。需要看门狗的时候再设置。

网友A:
这个必须顶,有了这个东西好方便

网友B:
能给具体讲下怎么关闭看门狗吗?是不是在main()函数开始调用WDOG_Disable();?
还有我用了你的m0+仿真文件,还是看不到寄存器,是怎么回事,我用的keil5.14

网友C(2018-07-05):
我总是闹不明白mdk的使用方法

网友D:
什么是md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