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用的是开关电源还要在输入端加保险吗?

楼主(2016-07-21):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必须

楼主:
开关电源不是已经有过流和短路保护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不是已经有过流和短路保护了吗?

如果坏了呢?不是起火了吗?

网友C:
谁来保护你的“已经有过流和短路保护”呢?

网友D:
在电压插座上加保险

网友E:
看情况

比如反接保护有没有必要接?就跟开关电源无关了,看你自己的需求

开关电源的过流保护电压必然高于其额定电流,你的产品自己的电路正常耗电流如果跟额定电流接近,可以考虑不加过流保护,直接使用开关电源的过流保护,但是有可能你电路正常情况下功耗比较小,甚至短路电流低于开关电源的过流保护阈值,这时你仍然要考虑是否要自己加过流保护(也许有人说这种情况是设计不合理,但实际是绝对可能存在这种情况的)

这里举两个例子,说的也不尽不全,算是给你个参考的思路吧

网友E:
还有如果开关电源到你的板子如果是用户可插拔的话,浪涌需不需要应付可也得你自己考虑